X552E 那位大神知道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剧烈发烫

楼主(2016-08-10):
那位大神知道 如何屏蔽 谢谢了

网友:
那位大神知道 求解  谢谢 在线等待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的。。。每个本子都不一样

网友:
同求大侠指点

网友:
要是因为短路发热 先要把现存颗粒取下 之后找PCB_ID信号 组合改变内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