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6-08-10):
检测内存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 CPU电源只有0.2V,查电源IC 9脚EN1.3V正常 ,查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联想H61的板子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可以刷个试下

网友:
EN正常大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看你描述,觉得芯片或周围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多检查下电管芯片的脚位,就只看en脚好像不能定位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查查旁边有没有短的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