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450 不开机

楼主(2016-08-10):
今天接了台ASUS X450VP 机子,客户给我说是不开机,接上电表,显示电流0。002。按开关没反应,测得没有3 V,5V ,求高手指点。。。。。
不开机

网友:
你看一下 EC BIOS上有电压不,有电压的就刷个BIOS先

网友:
什么待机芯片?

网友:
刷刷BIOS更健康

网友:
没待机 就先查下待机 这个板子论坛应该有点位的

网友:
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