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台奇葩的联系G470

楼主(2016-08-1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70,说是不显示让我看看,结果机器插上可调 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表显示0.772左右无任何跳变, 我叉,这是不跑马的节奏啊,动手拆机,几分钟就看见主板了,观察了一下BIOS动过,显卡焊过,其他地方倒没看见腐蚀进水之类的, 看这样子是二修机啊,心想难搞咯,难搞也要搞啊,做维修不能知难而退啊,抄起万用表一步步来吧,首先把主板上的各个供电查了一遍,没发现猫腻,然后就查查了下二级转换,当测到这个电压的时候不正常 这是一个转3。3V的管子,5678脚3.3V正常,123脚电压1v多 ,这就不正常了, 打开图纸找到这个管子  ,大家看图 这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要想让它导通G级电压必须是高电平才行,用万用表一量0点几V  通过图纸可以看到它由Q111控制开关,看看+vsb有没有,量电阻r467,一量有电压,修到这里大家一般都知道问题所在了吧,把q111一换,再按开关电流跑的很欢,看样子是亮了,新高彩烈的把屏接上按开关,电压跳变完美啊,几秒钟过去了,我草,不显示,这下玩大了吧,冷静下,,,,好好想想,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二修的修过显卡和BIOS,拿就先刷个BIOS先吧,反正自己有备份的,刷上去开机结果是一样一样的,心想不会显卡有问题吧,反正有点急了,注意看了下显卡感觉珠子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最后给客户报了换显卡,修主板,客户同意修,拿好吧,继续啃,找一个全新的显卡换上去,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等显卡做上去冷却,看了下完美结合,接上屏看看吧,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一样叼样,突然想了下既然内接不显那就看看外接吧,也是一样的不显示,修到这里又把主板上面各个重要的信号电压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啊,抽了只烟想了想,不会没检测到屏吧,以前修过一台机器没检测到屏也会这样的,绝望的拆开B壳 当把屏幕翻开的时候我惊呆了,草,屏线没有插上,当时没有拍照片,重新把屏线插上,开机顺间亮机,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 ,总结一下,这机器原始故障就在二级转换电路,只是被别人扩大了故障,刷BIOS干显卡,最后屏线也不帮插好,所以大家修机器还是好好查查电路不能动不动就刷BIOS,干桥干显卡,发个帖子很累的,各位客官多多加分吧,你们的加分才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A:
不接LED排线 ,怎么会外接都不显。。 搞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按理说外接会亮啊

网友B:
看到最后确实很奇葩,绕来绕去最终本来还就是只有一个二极电压的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外接不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LED排线 ,怎么会外接都不显。。 搞不明白什么意思

有些机时这样的,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最后确实很奇葩,绕来绕去最终本来还就是只有一个二极电压的问题

是的,就是上家的不仔细,把范围扩大了

网友:
很多原本故障简单的机子被上家搞得稀巴烂加大了修复的难度

网友:
没有插屏线,外接应该会亮的啊?

网友:
有些机器外接是不会亮的 很苦逼

网友:
三把刷的人很多的

网友:
还好! 这问题还比较好修!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互相学习。。谢谢

网友:
不用说 我永远大力支持鹏哥   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也遇到过 二修的 显卡还了不行  结果屏线没插

网友:
louzzhu技术这好啊

网友:
修板思路清析,!好

网友:
学习到,不错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