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V星P55 GD55反复重启,不跑码

楼主(2016-08-10):
如题主板反复重启,不跑码,通电时复位灯常亮

先三板斧,测到时钟时发现时钟不工作
好吧,这从这开始,先看时钟IC开启信号有没有

经测试,16脚一直低电平,没有EN信号。好了,往前查,时钟EN是CPU电源IC给的,之前测过CPU电压是有的,先看电源管理IC VR_RDY有没有发出高电平

测量10脚有高电平!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中途的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查到转换电路

V星的这块板蛋疼就是在于板上的元件全部没有标号
老实跑线路吧

从时钟IC16脚开始,顺利找到R437,用表笔接R437远离IC的一脚,另一表笔在电源IC附近找6脚小IC
一顿乱点之后,终于响滴滴了,原来是它

好吧,再测试一下,通电时,Q41第二脚能收到0.7V高电平,但6脚没有被拉低,一直是0.8V,6脚高电平又拉低3脚,导致时钟IC没有开启信号,试着用镊子短接1,6脚,人为拉低6脚,通电试机,跑码了。呵呵,马上去翻V星料板,结果你懂的......

网友:
晕,最后一张图发错了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时钟芯片的en是CPU的PG

网友:
有图纸就算跑线也轻松不少啊,双三极管坏导致时钟开启低电平

网友:
版号  多少?

网友:
拆掉就行了,跟联想H61M一个通病

网友:
V星的小六角都这么多,那东西比较容易坏

网友:
元件没编号找出来也是问题。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呗。

网友:
原件无表示真的麻烦

网友:
路过学习,顶顶顶!!
发个图纸上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V星板子现在很少看见了哦 销量不好咋的

网友:
没有料板还真不好找

网友B:
折掉不用也行吧?

网友:
晚上吃饱饭 看看论谈 也是在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C:
直接拆掉把53脚连起来行不行呢

网友:
有图纸 好啊   没有就凭感觉了

网友(2016-12-26):
引用 网友B:
折掉不用也行吧?

推测也可以强制上啦工作通过r18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掉把53脚连起来行不行呢

这样子三极管就起不到开关转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Q41摘了会是神马情况

推测也可以解决故障vrmpg信号起不到开启控制作用

网友E:
又是V星的双三极管复合芯片,这个芯片坏的真是多。

网友:
厉害 分析彻底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细心发现

网友F:
这个去掉哪个六角的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去掉哪个六角的行么

可以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V星的双三极管复合芯片,这个芯片坏的真是多。

两个是互相影响工作

网友:
原来是 双三极管坏导致 时钟开启低电平.

网友:
楼主,请分享图纸一下、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一次类似的鼓掌

网友:
睡前泡泡脚,浏览下论坛,也是在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时钟芯片的en是CPU的PG

是PWM的PG信号。

网友:
楼主够认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
精华中的精华,厉害了,我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