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X811风扇狂转报警掉电

楼主(2016-08-10):
地球人X811风扇狂转报警掉电 可以显示进系统但一分钟之内显卡的风扇狂转接着就报警十几声后掉电关机,刷过好几个BIOS 故障依旧,换过EC(IT8587E FXA) 论坛有人说这个EC带程序,但我换的是不带程序的也能开机显示但还是报警掉电 去掉独立显卡板能显示还是一样报警掉电。
最后查温控SMC_VGA_THERM 3.3V SMD_VGA_THERM 3.3V   THERM_VOLT 2V左右感觉不太正常, 搜索论坛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1349-1-1.html  发现跟我的问题一样 找了 一个小点的电阻把R440换掉 再测量THERM_VOLT电压1.5V 以为就这样搞定了 结果通电触发亮机还是一样报警掉电 没头绪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坐等修好啊

网友A:
通病,换EC,此EC带程序,换了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换EC,此EC带程序,换了必好!

嗯 我量了下BIOS跟EC有连接 就定了没有程序的EC  论坛有说IT8587E带程序的有说不带的  但看图纸上标的好像带程序,可是为什么没有程序的EC也能触发亮机呢?

网友:
这种机器还没遇到,学学各们的大招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机器是x811?哪个版本的

网友:
这种机器没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机器是x811?哪个版本的

是X811 CPU那一面标的是P177SM00-D03A  EC那一面内存槽边上标的是P150SMMB-0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我量了下BIOS跟EC有连接 就定了没有程序的EC  论坛有说IT8587E带程序的有说不带的  但看图纸上标的好 ...

这种EC的还没修过  会不会像HP510 换EC开机会有一段时间显示BIOS写入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X811 CPU那一面标的是P177SM00-D03A  EC那一面内存槽边上标的是P150SMMB-0D

后盖呢是好多

网友:
很讨厌EC里面带程序。。。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