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后无待机

楼主(2016-08-10):
奇怪的问题, Y470开机进系统后,再关机,关机后无待机,待机3.3V和5V没有,重新拔下适配器,再插上,待机又出来了,
也能正常开机,查ISL6237芯片,REF2V正常,19V供电正常,EN开启电压4.6V,偏高,但是也正常可以出3.3V和5V,,其它的VL电压也正常,关机后,测量这几路电压也都有,没有丢失,就是给MOS管开启的电压没有,

网友:
你是说EN没有吗   你顺着EN看看怎么来的  该拆的拆掉  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