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内存条号 X550VB不触发

楼主(2016-08-10):
同行拿来一台X550CC说是清灰后装起来就不开机,拿到手仔细的看了几篇也没掉件。看来只能慢慢查电路了,经测量3  5V正常 开关上也有电压就是不触发。首先从简单的开始下了一个BIOS刷上,耶,开机了 装屏测试OK。叫客户拿走,晕,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不好的消息来了,客户说昨天修的那台华硕又不开机。哎,跟客户说叫他拿来再看下,客户拿来就跟我说大哥搞好点。嗯........  拿到手里看了下吹了IC, 靠 又开机什么情况 。难道IC有问题  或者附近的一个什么电阻坏了,找了一块料板换了几个电阻装起来测试一天都没问题。想应该没问题了吧。第二天开,擦又不开了 什么情况。找到图纸量了下也没查到什么问题,上论坛看了下刚好有一篇这样的贴说换个BIOS芯片刷上就OK。从别的主板找了一个BIOS刷上又开机了。测试ok 已经过去几天  都没问题。看来应该没问题了 在这里谢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
BIOS芯片爆掉 ,,,刷上程序 没几下又会坏程序, 和 硬盘有坏道装系统差不多,没几天系统又爆掉。。。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以后注意点

网友:
论坛的案例指导维修  ……

网友:
这种修起来其实也提心吊胆的 你自己心里也没底 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