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5-572P-6858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8-10):
宏碁 V5-572P-6858开机不显示  班号daozqkmb8e0 rev:e model:zqk    独显板载cpu  内存   ,电流0.577, 这种先刷BIOS 因为自己不注意,把他刷成v5-472G  开机亮了好了,客户走了  ,然后打电话来说鲁大师里面显示为V5-472G 他机子为V5-472G  键盘M打出来为0, 我在看我在论坛下的的BIOS确实下错了,只看版号忘记看型号了。然后客户拿回来我给他刷了几个V5-572的BIOS  t宝上面买的, 不亮根来的时候一样故障,我就刷回V5-472的 也不亮了 我晕了  ,什么情况,等明天换2个BIOS芯片刷进去看看 不行就退钱了哦  。

网友A:
晕。。。看一下焊接的时候BIOS旁边的电阻有无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看一下焊接的时候BIOS旁边的电阻有无掉件

没有掉件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的BIOS芯片

网友:
bios挂了 还能刷进去?不是一般都会校验报错么

网友:
呵呵 不错   bios芯片坏的好多啊

网友:
宏碁的机器BIOS很容易坏了

网友:
刷南桥的BIOS吗

网友:
换的BIOS芯片

网友:
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BIOS芯片确实也遇到好多坏的 校验会出错

网友:
接到一台进水了,求图纸

网友:
还没遇到 BIOS 芯片坏的呢  小八角坏的 倒是遇到过不少

网友:
还没遇到 BIOS 芯片坏的呢  小八角坏的 倒是遇到过不

网友:
bios主体不容易坏吧

网友B(2016-09-11):
能给个bois文件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bois文件吗 ?

可以这个上面传不上了留QQ

网友:
我的现象是开机灰屏,但 刷了几个也是不行,不知道还会哪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