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6C蓝屏不进桌面

楼主(2016-08-10):
装好系统开机就显示这个问题   没装系统之前也是这样    我以为是系统问题  哪个朋友碰到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知道的说下  谢谢

网友:
你把键盘拿下来试试!应该是键盘坏!!

网友:
上面的 英语 显示准备自动刷 BIOS ,由于电池电量低 。要大于 20%  。停止! 我  靠。。。。猛龙过江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连建

网友:
把电池电量充到百分之20以上 开机会自动更新BIOS BIOS更新完成之后自动重启就OK了

网友:
这个提示好像是BIOS出问题了..说让你电池不低于20%在线更新..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键盘的F4键坏了,一开机直接按F4是进入到刷BIOS界面的,楼主换个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