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T2023wd背光闪一下灭

楼主(2016-08-10):
各位大侠联想LT2023WD开机能看到背光闪一下就灭,有谁修过此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桌面

网友:
不会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坏。

网友:
高压坏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那个灯架是朔料的很容易烧断的

网友:
你也拆机看下咯 说的这么笼统

网友:
灯管坏的多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坏了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坏

网友:
至少要先拆开吧,测试下灯管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