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一台三星17寸显示器 现像很奇怪 无从判断

楼主(2016-08-10):
1,一开始时是正常的,接上电源,打开开关,指示灯亮 显示没有信号
    连接vga 可以正常显示图像 而且清晰。

2,用了不过到几分钟 好像听到嗞嗞声后 黑屏 但指示灯一闪闪 但屏不会显示没有信号 (已经拨掉vga线)

现在我无论怎么插怎么接都没图像显示,也不显示没有信号,不知道放个一两个小时 会不会又恢复正常

初步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

型号syncmaster 740nplus

谁有mcu数据 刷下试试 。

网友:
和数据无关,修灯管或灯管电路。

网友:
好像是灯管高压漏电了。

网友:
兄弟你这个根本和程序无关,12V后级过载了

网友A:
你拆开检查一下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检查一下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真的吗?比如说呢?

网友:
高压问题?

网友:
嗞嗞声后   就是里面打火花啦。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 问题 换的滤波电容先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事,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灯管问题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先换电容 再修高压 灯管

网友:
有响声是电源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