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A78LMY-Q3开机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6-08-10):
下午接到一盘正A78LMY-Q3主板,开机不跑码。测各电压,都正常。16X A11脚3.34V,有CPU复位。由于没有板子图纸,只好凭经验找各PG信号,当测到南桥右边的一个三极管时,发现其B极0.38V,C极为0V,再跑线,与B极相连的一个电阻,相连的一头为0.38V,另一头为1.56V.不对啊,如果没有其它电路影响的话应该也是1.56V才对,现在应该是此三板管导通了,被拉低了,三极管为W04 24,废板上多的是,换个上去再说。再上电,奇迹出现,立马跑码了,断电10来分钟再上电开机,也是立马跑码。好的,装上去进系统试机,试机2个小时,一切正常。到此修复。没有图纸,只好上个自己手机拍的图片了。

网友:
全版正常不跑马搞CPU PG信号  好的?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我个人的经验是在CPU与桥的周边找各种信号是否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认为此管为软击穿,产生阻值。

网友:
碰巧了啊捡到

网友:
经验好提要,,,,,,

网友:
三极管容易击穿

网友:
这么细心检测啊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