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主板掉点了怎么补

楼主(2016-08-10):
(无正文)

网友A:
小心刮开焊点下方露出点铜,测量下阻值没问题 就 上锡,直接焊接
刮开后如果看不到铜 或者 刮破铜了, 直接从 IC脚上飞线出来
我看还有做焊点的,用耳机铜线 绕个焊点,出来,上锡做个焊点,

看下其他同行怎么说

网友B:
搞个废板,下个焊点,绿油粘上,飞个线,吸锡线很细,我看不错。

网友:
飞线 焊电阻,这都是基本手工。要练好!

网友: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只能飞线
啊,技术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刮开焊点下方露出点铜,测量下阻值没问题 就 上锡,直接焊接
刮开后如果看不到铜 或者 刮破铜了, 直 ...

好的谢谢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个废板,下个焊点,绿油粘上,飞个线,吸锡线很细,我看不错。

呵呵,有点看不怎么懂,焊点掉了,下面看得到铜,铜怎么接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点看不怎么懂,焊点掉了,下面看得到铜,铜怎么接焊点

板底线掉点   就刮开铜上锡 直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