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开机不显 1长2短报警

楼主(2016-08-10):
ACER 4741G  版号09920-2 JE40-CP MB 48.4GY02.021    HM55桥, 显卡是 N11P-GE1-A3   开机电流跳变到1.7A  不显,外接也不显,外接键盘大小写灯不亮.各电压电都正常.  感觉电流到显卡了.热显卡不起作用. 4741G BIOS爱坏,前两天就刷BIOS修了一台. 但现在这个刷了无用.官网输序列号下载BIOS也刷过 还是3声报警,  1长2短.   不插内存1.4A .还是怀凝显卡问题.取下重植,故障一样.    有没有大侠遇到 3声报警情况的?

网友:
显卡要换新的

网友:
这个机子桥也易坏的。。。把桥换掉再刷

网友:
确实很像是显卡。。但是楼主是不是进了一个误区 显卡不会坏?加热都会好

网友:
给客户报了换显卡的价格,客户没修! 也没有机会证实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可惜了,应该多忽悠的

网友:
楼主机器确实是显卡问题,BIOS是award厂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