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JW3MB6F0 神州K48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10):
DA0JW3MB6F0  开机掉电无CPU集显电压。但是CPU供电芯片6132B  5脚 7脚有波形
小协管芯片5911  2脚有2V  3脚有5V

网友:
刷BIOS,换南桥无果  CPU 和6132B  5911我都换过了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这个是集成还是独立,我也碰到过掉电的。。独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加焊显卡搞定的

网友:
这个回复可以解决所有求助了
维修是要尽力修好不是换好哈 ……

网友:
最怕修那种掉电的
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 给我一个 我QQ 348316072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修一台海尔7G 广达JW6的,也是没有集显电压,但我用示波器看过,5911的2脚PWM是2V左右没有波形,是不会出集成电压的,要出这个电压,我按论坛里userful 这位兄弟说将NCP6132B去掉8脚VBOOT的电阻,集显电压不跑马也能发出。这样应该能证明芯片是NCP5911好的,如果拆了电阻后5911的PWM是波形的,所以说2V应该是不产生集显电压

网友:
我有台山寨的也是这个版号,开机掉电。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