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的保护隔离故障S230U,板号LA-8671P

楼主(2016-08-11):
这些天光发求救帖了,真的有点对不起大家,同进也感谢维友们的积极给我支招,虽然最后那几个求救帖的机器都没搞好,但还是要由衷的感谢维友,感谢迅维平台。
下面把一个奇葩的保护隔离故障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吧。
S230U,板号LA-8671P,插电源后待机0.03,一看这种问题想必大家心里都沾沾自喜吧(公共点陶瓷电容短路,拔掉就OK)。我开始也是这种心理,可当我用表测量B+时心有点凉,阻值正常400+,公共点也没短路呀,而且B+的电压也有4V+,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老实的查图吧!适配器接口VIN过PQ304体二级管到PQ305的1,2,3角过不去了,PQ305的4角G级是19V,当然不会导通。

为什么B+公共点不短,但保护隔离却过不去呢?一头雾水。。。后来无意间摸着PR103,PR106,PR105有点烫,量一端电压为19+,另一端为4V+,把PD102拔掉当然不烫了,但保护隔离也同样是不会过的,这里不多解释了。还是没头绪。

想了好久,既然是B+没有电压,那何不如把B+给各路的供电一个个断开,看看能否找到问题呢。先断了CPU供电的B+,直觉告诉我CPU供电爱出问题,拔掉PL1002故障还是没有排除,又断开PJ403,也就是待机3V,5V的公共点,插上电源,测得B+19V,居然过了,心里有些激动,也有点侥幸,毕竟才断开2个点问题就找出来了,看来是待机芯片RT8205这边有问题。

开始重点查RT8205这边。从图上看B+ 相连的地方无外乎就这几处,芯片本身供电,以及上管PQ401,PQ402和加一起10个滤波陶瓷电容。先从电容拔起,拔掉后连接上PJ403,还是一样不过隔离保护,再把2个上管PQ401,PQ402拔掉,还是一样一样的,最后把芯片RT8205拔掉,保护隔离过了,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是芯片本身坏掉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在料板上找一个RT8205装上看看结果如果,一看老样子,又保护了,不甘心,以为找的这个料有可能也是坏的,又找一个上去,还是一样。到这里心里有些疑问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按理说拔掉RT8205隔离就过了,怎么换完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呢。后来把芯片16角的电容PC401也拔掉了,还是不行。。。。

又思考了一会,测一下上管的供电PQ401的5角是4V多,1角2角3角为0V。又测PQ402的5角是4V多,1角2角3角居然有1V左右的电压。看来这回真的找到问题了,可能是PQ402软击穿了,料板上找个N管换上去,隔离B+ 19V正常产生,待机3V,5V也都出来了,按开关亮机,到此这个机器终于修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公共点不过有时候并不是短路那样好测量,这个机器用万用表测阻值是一切正常但就是不过隔离保护,希望大家看到后少走弯路吧。把图也分享给大家吧...

网友A:
哥们,你也是人才啊,还实地与远程都有啊,就这机器让你搞成之样子,是你自己起了弯路吧!无语………………

网友:
樓主怎麼想到测上管的S极的?

网友:
有点混乱啊

网友B:
就这问题搞的这么难。这情况是我直接先给公共点加电压,一直加到19V没事的话,就不是公共点问题了,你这情况加到10V电,绝对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就这问题搞的这么难。这情况是我直接先给公共点加电压,一直加到19V没事的话,就不是公共点问题了,你这情 ...

难到你没量3.5V电感阻值吗。

网友:
感谢分享图纸,正好需要

君亚电子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仁宝的  一开始就要测得      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C:
我发这帖子的目地是为了让别人再修到这种问题时少走弯路,只是个维修经验,或许对一些维友有用呢,如果你们有谁觉得是大神可以绕过,没人让你在这里当喷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这帖子的目地是为了让别人再修到这种问题时少走弯路,只是个维修经验,或许对一些维友有用呢,如果你们 ...

写给2#5#等大神级别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点弯路,但及时吸取教训能把板子修好,也是不错的,我们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弯路谁都会走的,主要还是在于总结

网友:
霸道 实力 还是不错的

网友:
简单问题修复杂了。、、、

网友:
保护隔离确实不好修

网友:
楼主一步一步来吧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就是场馆造成的?  一般都会造成不出3V 5V 还会影响保护隔离?

网友D:
我前两天也修到一款仁宝的,LA-8951P  ,也是保护隔离不过,G级19V,我量了一圈,发现是供电芯片主供电的一个10欧姆电阻坏了,换了一个,还是烧,我就直接飞线了,你猜这么着,主板啪的一声响,板都烧断线了,也是待机0.03左右,不触发,呵呵

网友:
看样有必要将所有的场效应管测试一下,也许有惊喜

网友E:
你给公共点烧一下机  用手摸摸就行了

网友F:
楼主你经验太缺乏了!!!先问你一下待机0.03你怎么就说陶瓷电容短路呢????
怎么短路????说说!!!!陶瓷电容短路19V直接对地,从哪里来的0.03?公共点陶瓷电容短路就相当于把恒流源的正极和负极短接,你把你的恒流源正负极短接看看是多少A!!!
你这帖子看的我揪心,揪心的不是你经验不足而是你太累了,修个不出3V5V把主板上拆个遍,累
还有你用的是四位恒流源还是三位的??保护隔离都没过哪里又来的0.03的待机,应该是0.003吧!!!这个机子不拆机,插电源待机0.003,肯定是3V5V没有出!
其实从待机上就可以看出故障点
还有仁宝的机子,待机都高,为什么??
因为仁宝的机子只要一插适配器或者电池,3V5V就会出来,而且这3V5V待机电压直接供给了南桥的待机电压点,所以仁宝的机器有的是0.017,有的是0.023
广达的机子有个特点就是待机小
插上适配器或者电池,待机3V5V出来,出来之后待机电压给到了EC,BIOS,在触发前南桥上没有待机电压的,当按下开关触发后,EC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开启南桥的待机3V5V!!!
上面说的不是针对楼主,别因为这些话打击了楼主的积极性和上进心
楼主早日成为高手

网友:
能修好就漂亮

网友:
对于晓白来说是个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有些公共点短路是pwm上管击穿造成的  有铁壳优先考虑  常见的有cpu  3 5v上管

网友:
楼主的帖子还是很好的,正好和我昨天犯得错一样,对新手还是很好的,

网友:
非常好的贴子  思路很清晰  今天的分用完了  记的提醒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也是人才啊,还实地与远程都有啊,就这机器让你搞成之样子,是你自己起了弯路吧!无语………………

看来迅维强han啊,都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到你没量3.5V电感阻值吗。

软击穿啊,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天也修到一款仁宝的,LA-8951P  ,也是保护隔离不过,G级19V,我量了一圈,发现是供电芯片主供电的一 ...

是呀,有时候保护隔离也不是想象那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给公共点烧一下机  用手摸摸就行了

谢谢,不过公共点的阻值是400+,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经验太缺乏了!!!先问你一下待机0.03你怎么就说陶瓷电容短路呢????
怎么短路????说说!!!! ...

大哥我也是醉了,没修过仁宝有点火回路的吗?待机电流不是大短,保护隔离不过,但你测B+的时候却是大短。修的板子多了,有时候也就修复杂了

网友:
不测一下3v对地阻值吗???

网友:
多修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加油 不会 的积极发出来 我相信 迅维 很多大手都可以帮到你

网友:
怎么没有上实物图呢,楼主,期待图解。

网友:
公共点烧一下机  用手摸摸就行了

网友:
分享经验绝对是好事,对大家有借鉴作用,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大家不要太过苛求了!

网友:
还不错  维修好就行

网友:
这些经验很重要,谢谢

网友G:
你是日籍华人吗 怎么叫个岛国名

H55

网友:
软击穿是什么意思,pq402 5脚为什么会有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天也修到一款仁宝的,LA-8951P  ,也是保护隔离不过,G级19V,我量了一圈,发现是供电芯片主供电的一 ...

我也经常干这事,老板骂你没?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一般公共点阻值460-500正常,400多一点点基本上微短,一般上管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一般公共点阻值460-500正常,400多一点点基本上微短,一般上管出问题比较多

谢谢!感谢

网友:
总结经验,进步快,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写的这么复杂没看懂楼主逻辑

网友:
公共点烧鸡。测上管S干嘛

网友(2016-10-03):
就怕这种 看着感觉很简单是的 找问题可恶心了  楼主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日籍华人吗 怎么叫个岛国名

有可能是 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