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NV41GL这个显卡驱动在哪找

楼主(2016-08-10):
NVIDIA NV41GL这个显卡驱动在哪找,驱动精灵/鲁大师/360驱动大师/驱动人生/全都用过了就是无法安装驱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360驱动大师都无法显示这块显卡信息!

网友:
用gpuz看一下它的真身,手工安上去吧

网友:
官网上没有吗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啊

网友:
取下显卡,拆掉散热片,看那芯片!
好比,外套,内衣!居然木有小鸡鸡
我见过客户600买的,华硕GTX980TI,鲁大师检测都是980TI !

网友A:
拨开散热看南桥,再思,再议。

网友:
不会是假卡吧,假的要刷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拨开散热看南桥,再思,再议。

显卡上那是GPU   不是南桥

网友: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
有的假显卡就是在bios里刷了假的显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上那是GPU   不是南桥

我写了,本想写北桥的,不行换TxP,丢要还是查看北桥型号,香是什么北桥确认下,现在山寨主板多了。

网友:
楼上厉害,修个显卡,南北桥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