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N2020MB怪事~~VGA模糊

楼主(2016-08-10):
同行的拿来的机器,,,刚来的时候是通电自动开机,但是不显示,,只亮灯。所有按键没反映。。。后来发现是主板上的3.3V模块不输出坏了。导致驱动板上的1.8V电压起不来。换之。。3.3V出来之后机器可以正常开关机了。上主机测试,,问题来了。

用的是DVI+VGA双头输出,,DVI是自己的主显示器。。VGA信号用来测试修复机,,正常的流程VGA接通之后,WIN10系统自动识别显示器调整分辨率。。。这次是接通之后系统无任何提示,来回插拔数次无用。。

后来用DVI接口测试了修复机一切正常。。。看来问题出在VGA模块这边,。

这次单独用VGA接修复机,先接好,后开机,,嗯,可以显示,进入系统后没有自动调整分辨率,,,然后显示模糊有重影,,手动调整了分辨率到最佳也是老样子。。。色彩模糊重影。。这样的话下一步的思路该换主芯片呢还是直接换驱动板算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VGA接口电路吧。

网友:
换条VGA线先试下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一下屏不就知道是那里坏了吗

网友:
VGA电路问题

网友A:
我那台一样的机器还在那睡觉呢,没时间看,死活开关灯不亮,气死我了,电压都有

网友B:
先要理清思路:
因为原来是驱动板的3.3V异常造成的故障,所以,供电修正常后,先检查VGA接口的钳位电路:SCL SDA HS VS及R G B 对地二极体值是否正常。
如果供电、接口电路正常,可写个程序试下。因为供电不良很可能造成程序异常。

网友:
检查一下vga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一样的机器还在那睡觉呢,没时间看,死活开关灯不亮,气死我了,电压都有

我咋感觉不亮灯都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呢。。比驱动板方面的问题好修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要理清思路:
因为原来是驱动板的3.3V异常造成的故障,所以,供电修正常后,先检查VGA接口的钳位电路:S ...

RGB对地无阻止呢。。很奇怪,,,用VGA信号测试板就可以正常的点亮显示器。。太TM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咋感觉不亮灯都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呢。。比驱动板方面的问题好修峨

但12v 5v 3.3v都有,不知道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咋感觉不亮灯都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呢。。比驱动板方面的问题好修峨

你也知道这个板子是三块板组成的,换通用电源板接口也不同,哎,好麻烦,不想修了

网友:
换个好的线   把75 电阻 电容  稳压二极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
直接换板来的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RGB对地无阻止呢。。很奇怪,,,用VGA信号测试板就可以正常的点亮显示器。。太TM奇怪了。

无阻值不对啊  对地75欧姆电阻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GB对地无阻止呢。。很奇怪,,,用VGA信号测试板就可以正常的点亮显示器。。太TM奇怪了。

你参考VGA接口的示意图测量,R G B对电阻应该是75欧。
一般来说,不可能同时损坏,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
如果R G B对地同时开路,要么就是地线你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