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81战警版V1.1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8-10):
盈通H81战警版V1.1不触发
量开关没电压,电源是好的
测量3V PCH短路
1117发烫。拆掉1117,用1V2A烧机, 结果是H81发热。
新手,貌似H81桥也不好买,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知道这个桥容易坏吗?

网友A:
你有盈通图纸?国产厂家也不知道怎么了,图纸当宝贝很难找得到。我从不推荐客户买这些板子,因为没图纸不利自己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盈通图纸?国产厂家也不知道怎么了,图纸当宝贝很难找得到。我从不推荐客户买这些板子,因为没图纸不利 ...

没有,我也就在论坛里下载的技嘉的H81M-S1

网友B:
围观!H81还没有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围观!H81还没有修过呢!

是啊,某宝上也貌似没有这颗桥。。。。。。。

网友C:
jd上一个新的好货才190,你换个桥打算收多少钱呢?

网友:
把网卡也拆了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d上一个新的好货才190,你换个桥打算收多少钱呢?

电脑已经换主板整好了,坏板子留我这里了,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已经换主板整好了,坏板子留我这里了,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桥有的卖,但是就是怕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那就扔吧,还能怎样

网友E:
这种过质保了吗 3V对地值多少 拆掉网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过质保了吗 3V对地值多少 拆掉网卡呢

红色箭头 1117的输出对地是75欧姆 。黄色箭头电容两端是24欧姆.

网卡芯片是RTL8105E 网卡芯片边上的电容没有短路啊,要拆掉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过质保了吗 3V对地值多少 拆掉网卡呢

拆掉网卡,值没变

网友:
1117发烫不一定是  桥的问题 有1117对地阻值是多少, 有可能是外设短路比如网卡 声卡 还有EC或者IO都会引起 1117短路发烫

网友:
再拆掉网卡io看看,测量usb阻值正常不,如果还短路一般桥坏可能性大

网友:
不开机桥很烫一般PCH坏啦

网友:
直接换板好啦 ,

网友F:
你有盈通的图纸?H61战警的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有盈通的图纸?H61战警的有没有?

我发的图纸也不是盈通的,是论坛里的一个H81的图纸,我只是做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的图纸也不是盈通的,是论坛里的一个H81的图纸,我只是做参考的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