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531微短路竟然是电源芯片TON脚惹的祸!!!!

楼主(2016-08-10):
TOSHIBA L531
板号:6050A2303001-MB-A03PG10           维修时间:2016/07/17
故障:主板微短路_待机0.132
客户在商场里问了一圈,来到我这里直接给我说主板短路修一下要多钱,我直接就100,然后就留下来修了,拆机拿出裸板,插上电源,摸哪里发热发烫,摸着摸着发现U18发烫,图
找料板上的51117换上还是发烫,仔细查51117的外围电路发现,C276电容击穿,换了C276之后待机正常,触发上电亮机OK

网友:
TPS的芯片只要有短路就会发烫,但一般都不是芯片本身坏;很多PWM不输出电压的都是TONSEL引起的!

网友A:
真是好计谋啊 真是好技术啊  你的技术只能够值100了。。呵呵。。精明的客户 就喜欢遇到你们这些搞维修的 一个比一个的价格低 我只能默默的笑了。。。

网友B:
一般散客可以报两百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计谋啊 真是好技术啊  你的技术只能够值100了。。呵呵。。精明的客户 就喜欢遇到你们这些搞维修的 一 ...

哎呀!!!兄弟呀!!!!你说的太对了,同行这技术你还高估了,才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散客可以报两百左右吧

散客户可以,但是同行就差的远,西安这里砸价砸的厉害,有些同行修机没有原则,比如我报价100,客户嫌贵去下家,下家别说是80了,50都愿意弄,晕死了
在我们那一层里竟然有人给同行换GB的南桥50,
真是ri了狗了

网友:
散客100,证明你们那边芯片级维修市场已经快崩溃了。

网友:
技术一般  给客户报价 你还差太远了    拆机都80  修好 才100还不如同行价  市场就是给你们这样的人做乱的    收高点不行吗  不要去跟人家拼价格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51117频率不对上下管巨烫

网友:
这个价格有点低啊

网友:
楼主报的价格低 一天修多少个够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