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P,2.1

楼主(2016-08-10):
华硕X450VP.2.1通电不触发,待机o.oo1,拆机测电压没有待机3V,5V,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11脚供电,只有3.3V,供电有问题,测电阻的另一端,有19V,用镊子短接电阻,可以开机,

网友:
没有图纸呢

网友:
楼主图纸有吗

网友:
楼主要表达什么,是不是换了这颗电阻就修复了呢?

网友:
回复赚分下图纸!

网友:
是这里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