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不识别,如何维修?

楼主(2016-08-10):
今天别人的电脑开机了不法进桌面,我检测主机里没问题,之后进BIOS里的硬盘无法识别,用手摸了有转动,我不知道硬盘的电路板哪个零件有问题,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修硬盘电路要求有点高

网友A:
看看供电和数据线有没有问题,替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和数据线有没有问题,替换试试

都试过,但有转动

网友:
盘应该坏了

网友:
硬盘固件损坏

网友B:
硬盘无识别     一般都是固件出问题了    楼主不是很专业人员   还是换硬盘吧

网友:
问固件怎么修?有方法教我i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无识别     一般都是固件出问题了    楼主不是很专业人员   还是换硬盘吧

怎么修固件

网友:
多看看回帖去吧!

网友A:
板号1672以下的盘,WDR5.3软件可以修。加坏道P表,刷模块开自校准等。前提是你要回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要慎重使用,不然你硬盘变“砖“了,不要找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1672以下的盘,WDR5.3软件可以修。加坏道P表,刷模块开自校准等。前提是你要回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要 ...

谢谢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