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进滚动条就报错:Entering power save mode

楼主(2016-08-10):
一台dell品牌机进XP系统的时候,滚动条刚出现就报错:Entering power save mode。拔插4pin和20pin电源线不行。关闭电脑,拔下电源插头,长按开机键数十秒放电也不行。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拔下VGA线屏幕会提示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要怎样解决。

网友:
BIOS里面关闭省电(节能)模式

网友:
Entering power save mode。是进入省电模式的意思。
应该是:cpu供电电源自我保护了。建议:把机箱内电源插头拔下再插上,开机箱,是插在主板上的插头,一个4口的,一个是20口的。都拔下,再插上。
操作时,一定要关机,拔掉电源线插头,最好用螺丝刀分别接触机箱和线头,释放静电,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进CMOS里改下电源保护模式

网友A:
显卡问题吧,显示VGA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吧,显示VGA啦

Entering power save mode。是进入省电模式的意思。有的机器改一下bios里的省电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