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维修。求南京或【迅维】高手代修

楼主(2016-08-10):
接了一E420,开始电流直接是0.9,维修后现在通电电流0.3然后跳0.00,实在没辙求指导,或者南京的哪位大神帮我修吧,我脑细胞快死完了

网友:
先判断是短路还是缺电压。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不是专业维修的吧,都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00保护了吧,找附近的帮一下吧,实在不懂别乱修,故障扩大到时很麻烦的

网友:
先找找图纸慢慢分析

网友:
明显的却电压啊

网友:
黑胶搞短路了什么的。。。换主板吧

网友:
我昨天接一台E420电源1.3不亮,直接换D95280好了。

网友A:
新手还是要多学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要多学习才行

嗯,是要多学习,大神哪里高就啊?代修不,收徒不

网友:
是否楼主有碰到哪里导致短路,没思路就放几天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