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k42dr 电流跳到2.5a 不亮

楼主(2016-08-10):
amd裸板通电,电流跳至2.3a慢慢到2.5a左右,。待机时竟测量显卡供电1.1v时发现有1.25v,很不解,没有电路图,显卡供电开启信号万用表跑线到EC,另一路应该还到显卡,我就奇怪,待机时怎么会出显卡供电。而且待机电流还正常。是ECd导致时序错了吗,要命的是另一台k42jr待机时也出显卡供电,刚接通电原时电流跳到0.1几a有回落到0.03又到0.015左右,但是能亮机。我把显卡供电开启3v上啦去掉了,待机正常了。请修到过的师傅解是下这是重么回事。k42dr是坏显卡了吗。

网友:
显卡供电早出来了,就查查时序啊,显卡供电的开启相连的元器件这些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互相学习啊。。。

网友:
顶一下,,又碰到一台dell n4010  上CPU后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0欧短路,,,求助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