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集显不亮机,修复

楼主(2016-08-11):
如题。集显的机器,不出集显,刷BIOS不行,最后换个桥,问题解决,显示OK。
刷BIOS

网友:
亲,要有完整思路就好了

网友:
集显电不出,这种问题是不好修的,也只能用三板斧试上一试了,能有思路不早就修好了。

网友:
你这样说就应该扣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

网友:
太简略了。。。。。。。。

网友:
是换显卡么‘’】

网友:
确实遇到过这个问题,加焊无效,换个拆机的好了,以后期待更详细带图的好帖

网友:
桥坏了吗.h65的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