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救大神指点

楼主(2016-08-11):
如图测到 CPU供电芯片的35脚的VR_ON无电压

查上级
发现U36的3脚电压只有0.1V左右

测电阻R168电压也只有0.1V左右

小白弱弱的问下,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这种故障情况。

补充内容 (2016-8-12 22:43):
小白今天再查此板,发现几个转换电压 都没出来     5V 3V VCCP  都没来 ,然后发现 他们的开启信号RUNON 没电压。

补充内容 (2016-8-12 22:44):
用可调电源 炬RUNON,发现短路, 北桥发烫,这是怎么回事。 RUNON,没有连北桥    为什么 北桥 发烫 起来了

补充内容 (2016-8-12 22:45):
打错字 “烧机”

网友A:
去查一下,这级转换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查下SVID看有没问题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们的回复的。。。。

网友:
就是 难搞,   在维修中 求思路     郁闷呀

网友:
VR-ON最后才出电压的。先查芯片条件,

网友:
等待大师们的解答

网友:
把D12拆了看看

网友:
查开启 没有开启拆前级和本生几外围

网友:
次级电压应该没出来

网友:
量这个几个PG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查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这级转换电压出来了没有

这板没出转换电压 ,又发现 开启信号 短路,求解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这级转换电压出来了没有

问题就在这里,找出转换电压短路的地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