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联想M6300s原装电源的

楼主(2016-08-11):
通病,三年后基本无法开启,是开关,IC,还是大电容啊……

网友:
最好上个内部图看看

网友:
楼主先测一下5VSB正常吗?

网友:
楼主好歹还是测试一下什么故障,不然谁知道怎么搞。

网友:
我猜一般是小电容

网友A:
无法启动,有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启动,有5VSB

电源使用哪几块IC?.......

网友:
没有图 估计难搞

网友:
台式电源没有什么价值修了吧。

网友:
一部部来,慢慢修,。。。胆大心细。。。

网友:
紫线5V,绿线3.7V

网友:
这有个毛线通病啊,什么电源用三年都可能出问题,你这电源出问题了就是通病? 通病你修好了吗大哥?  如果电容坏了,电阻坏了都算通病,那么所以的维修都算通病,

网友:
楼主好歹还是测试一下什么故障,不然谁知道怎么搞。别老想通病

网友B:
我来告诉你通病,直接换47UF/16V或者是100UF/16V电容,原因是你的绿线不正常,正常为5V正负5%左右,最大不能超过10%,要保险点,再把1000UF/16V为紫线供电的电容换了

网友:
通病害死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通病,直接换47UF/16V或者是100UF/16V电容,原因是你的绿线不正常,正常为5V正负5%左右,最大不 ...

你修过该电源吗?确定,我看电容外观并没有不正常啊

网友:
一IC为TNY276PN 7脚,另一IC为uc3843b 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过该电源吗?确定,我看电容外观并没有不正常啊

问题如果都是用眼睛能看出来的,那维修不是太简单了,谁都可以来做,因为直接换坏的元件就行。
难道主动PFC和被动PFC就所有的地方都不一样,不可能吧。
有些话不想说了,你应该明白。。。

电容内部开路的见过没,你不拆,不测量根本就不知道,更看不到,不怕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的奇葩。

网友C:
不能启动 你也要一步步检查 看工作到什么状态了  发上来 大家一起商讨   你这样就说不能启动了  不可能喊 各位师兄教你一步步检查嘛

网友:
兄弟想多了,还是埋头苦干,别老是想通病-不劳而获。

网友A:
因为是有好多台都这样的,开机一会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有好多台都这样的,开机一会就灭了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可以考虑给3843强行供电看看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吧,看看启动光藕,正常不正常
这个小板上的芯片是什么?752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启动 你也要一步步检查 看工作到什么状态了  发上来 大家一起商讨   你这样就说不能启动了  不可能喊  ...

支持一下,言之在理............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 开机瞬间+5VSB 有 然后慢慢掉下去  (小板上一个过压保护的 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拆了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