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0不触发无待机,下载的图纸有问题(已经修好)

楼主(2016-08-11):
机器是不触发,无开关3.3电压,全板无待机3.3 5V,查图纸待机芯片是TPS51125而主板上面没有。只有TPS51116,查51116是内存供电。主板19V有供电。这板怎么修?图纸不一样。我晕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PC96电容短路了。导致没有3V 5V待机。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3.3  有再查5V待机供电慢慢跑线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这应该是通病,我的也是换那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跟笔记本主板差不多,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