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H61M-S1掉电

楼主(2016-08-11):
同行拿来一块GA-H61-S1主板,说掉电,拿过来通电如其所说,一亮机就掉电,要么重启几次才能亮机,亮一会就掉,刷BIOS无果,加焊桥能好一会,过一会又不能了,有人修好过这样的机器吗,遇到几块了,都没修好

网友:
在线等,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主板不稳定 CPU芯片是个通病 你换个芯片应该可以稳定

网友:
怎么确定是CPU芯片的问题的呢

网友:
能亮机掉电吧

网友:
我也有一片,3秒掉电。

网友:
查下控制CPU供电开启之类的三极管

网友:
查查温控电路THE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