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主板

楼主(2016-08-11):
这是什么型号主板,请问大师是什牌子主板,有图纸的师传一分,谢谢

网友:
h61的芯片组吧

网友:
好像是杰微 H61

网友:
该拆的地方拆了看下有没型号

网友:
蓝宝石的H61啊,没见过嘛?

网友:
应该是杰微,,,图纸可能性不大,靠经验搞吧

网友:
那么大的英文写着蓝宝石   也看不见...

网友:
H61就是吗

网友:
杰微 H61的

网友:
H61ML-N10

网友:
蓝宝石H61主板

网友:
蓝宝石 的图标 显卡上面经常看见

网友:
蓝宝石之索泰

网友:
蓝宝石主板

网友:
这就是蓝宝石的H61系列主板!做维修这个都不知道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