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因为使用手机小风扇导致无法充电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11):
市面上的手机小风扇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可以正常使用,有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手机电源模块便会出现问题,这种问题出现在比较劣质的手机小风扇厂家和非行货的苹果水货手机上面非常多,下面公布解决办法:
1.手机无法充电,插上充电线没反应,首先排除充电线和充电头的问题,然后将苹果手机拆解,把屏幕取下后,用开关电源单独给电池充电,大约充电五分钟后,将手机电池装回去,屏幕装好,排线插好,保证能亮屏,先别完全装好手机,插入充电头,如果仍然无法充电见第二条解决办法,这时候手机如果能充上电,充到30个电以上之后将数据备份以防万一,然后将主板用无水酒精清洗,请洗好了吹风一段时间,用万用表测量主板是否还漏电,不漏电后装好手机,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还漏电参见第三条。
2.如果仍然无法充电,继续用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充到30个电之后,开机,能正常开机,电量掉电正常说明电池损坏,更换电池,如果掉电明显快了请参照第三条
3.基本可以确定电源U2(USB控制器损坏),因为这个配件距离CPU很近又采用的高温锡焊接,所以维修难度很大,如果是5S之前的手机果断放弃维修吧~如果执意自己更换可以参考以前前辈的帖子,注意事项如下:
1.维修U2,风险来源于高温,长时间的高温会把CPU挂掉,所以要尽可能的在操作时避免过多的高温,把风险降低。

2.拆U2,围胶要刮干净,U2只有在半融锡的状态下,才能确保CPU的安全。半融锡焊盘是泛白的,全融锡焊盘是呈黑色。

3.拆下U2后,要仔细观察CPU有无明显变化,冒锡、盖子鼓包。U2焊盘除胶,尽可能的用烙铁。烙铁的安全性比镊子、刮刀大。

4.装U2要换低温锡。用低温装U2,这样就会避免CPU再次接触高温。

网友:
求版主加精华啊~加精华~码字不容易~

网友:
帖子这么快沉了,顶一顶让噶家都看到

网友:
这风险好大啊。

网友:
低温 有铅无铅

网友:
这个小芯片 还是BGA封装的 也是难度大!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中

网友:
手工很重要啊

网友:
主要还是手工

网友:
真是给力的贴子。。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别那么牛B 你贴了高温胶带 温度依旧会过去吧

网友:
我给你丫 顶起来

网友:
给力写的很详细.

网友:
我换U2时,用做BGA的隔热纸把CPU包的很厚,成功了,谢谢楼主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