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78lmt-s2一亮机就反复重启该查哪里?

楼主(2016-08-11):
求助:ga-78lmt-s2一亮机就反复重启该查哪里?求大神给个思路 没点位也找不到元器件
重启

网友:
看下开关和复位的引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把4P线拨掉,看还那样子吗?还那样子,再把线插上,再量各电压,看有无电压不出来,重点查那路不出来。你要了解AMD的上电时序,不然可能你会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