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集成H61M无HDMI信号输出

楼主(2016-08-11):
机器是朋友的,主板是技嘉GA-H61M-S2PH集成主板                                                                                                说是HDMI突然就无信号输出! VGA正常!HDMI线换了几条都是一样!台式机不太会修,找不到这型号的图纸,主板接口旁也没跳线之类的,只有一个管理芯片,型号是ASM1442, ,量芯片周围电容只有8欧左右,没想就换了个,但还是一样HDMI无信号输出!BIOS也没找到设置HDMI的选项!没什么思路!看主板线路延伸到南桥!难道是南桥?还是接口坏了?各大侠们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
南桥有问题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这个帖子好像是重复了的吧
怀疑什么桥  好歹也把hdmi头上能查的电压点查查

网友:
新板桥坏可能性不大,检查接口有无损坏.

网友:
找一张有HDMI接口的图纸对照查一下,动不动就换芯片

网友:
就算是干好了,对你的经验积累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