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集成H61M无HDMI信号输出

楼主(2016-08-11):
机器是朋友的,主板是技嘉GA-H61M-S2PH集成主板                                                                                               说是HDMI突然就无信号输出!VGA正常!HDMI线换了几条都是一样!台式机不太会修,找不到这型号的图纸,主板接口旁也没跳线之类的,只有一个管理芯片,型号是ASM1442,,量芯片周围电容只有8欧左右,没想就换了个,但还是一样HDMI无信号输出!BIOS也没找到设置HDMI的选项!没什么思路!看主板线路延伸到南桥!难道是南桥?还是接口坏了?各大侠们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A:
独立显卡没有hdmi接口吗

网友:
这个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没有hdmi接口吗

主板没装显卡版的,就用集成主板上的HDMI接口

网友:
看看hdmi电路周边有没有防静电的二极管

网友:
我碰到过跑马正常,不亮机的,加焊桥OK,建议你家喊下桥试试

网友:
换CPU电源芯片 刷BIOS 查VGA旁边的三极管。

网友:
桥不好判断的,一个个排除吧,最后问题没解决才确定桥

网友:
刷BIOS可以试试,不行装个独显

网友:
可能还是外围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