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 REV:1.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8-11):
H81M-D REV:1.0不触发,求助,,没有图纸不知道从何查起,有没有人修过测类故障的,帮帮忙、、

网友:
BIOS刷过也不行。。

网友:
bios复位了没有

网友A:
这个板子PSON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PSON容易断线

有电压。。。。。。。。

网友:
按不触发来修,查那几个条件,,

网友:
查下IO待机条件,RTCRST#等信号啊,还有PS_ON

网友:
短接绿线能不能上电

网友:
待机3.3V有无短路,I/O和网卡烫不烫,测USB对地值看南桥有没有坏,这些排除就慢慢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放电一般都OK,短接32.768  CLRTC

网友:
CPU有没有上。。

网友:
短接开机再点开关针 能跑马就是24针断线不跑马就查IO电路啦

网友:
你查下晶振有没有工作

网友:
看看晶振吧,这个板子晶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