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有什么不对?

楼主(2016-08-11):
大家帮我看看这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我直接装上这2个电阻,R2会烧掉或者接地温度极高!没搞懂是怎么回事?我是想把12V分压成6V。可就直装这个2个电阻就是有极高温度或者R2烧掉?要怎么才不会出这样的状况?在发烫的时候测得分压有6V!

网友A:
如果只是12V接这两个电阻 ,是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在电路中还有其它电路的影响,情况不好分析,,

网友:
换2个大阻值的电阻看下吧。可能是电流过大。或者是其他电路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12V接这两个电阻 ,是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在电路中还有其它电路的影响,情况不好分析,,

没有其它相连的,就只有这2个电阻,我都换了2小板试了,确定没有任何相连!

网友:
分成五伏也可以把买一个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其它相连的,就只有这2个电阻,我都换了2小板试了,确定没有任何相连!

中间点电压应当是6V,如果不是6V,那就受其它电路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其它相连的,就只有这2个电阻,我都换了2小板试了,确定没有任何相连!

就是12V都加在R2上,那电流也只有1.2MA,这电流也不至于发多大的热量

网友:
换大一点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C:
单独这个分压肯定不会烧的,肯定是分压出来的功率太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独这个分压肯定不会烧的,肯定是分压出来的功率太大吧

要怎么才不会烧?分压出来的的6V我要用来连接2个MOS管上。但这样还是温度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才不会烧?分压出来的的6V我要用来连接2个MOS管上。但这样还是温度高呢

MOS管是什么电路啊?上个图片或者原理图;来看下。

网友:
你用什么电阻,你确这理10K的吗?如果你确定,那么你的电阻肯定个头非常的小,你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什么电路啊?上个图片或者原理图;来看下。

我想要那个12V输出完全受控,Q3低电平的时候12不会输出,完全达到0V,因为我直接用一个MOS管的时候,即使是低电平,MOS管都会输出几V,我想现在这样应该没问题,但是单独接R1和R2要出现问题,温度高或者烧坏掉,后面的还没装的。但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问题,望版主帮忙解救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那个12V输出完全受控,Q3低电平的时候12不会输出,完全达到0V,因为我直接用一个MOS管的时候,即使 ...

上拉电阻用得不对,不能用10欧姆这么小的,改为10K就好了,Q2也可以去掉,多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用得不对,不能用10欧姆这么小的,改为10K就好了,Q2也可以去掉,多余

Q2不多余啊,当Q1,是高电平的时候控制Q2不输出,然后Q3也不输出,如果去掉Q2那不就是Q1导通,Q3就直接不导通了,哪不行呗

网友:
电流过大,电阻的功率不足,建议用7806得到6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不多余啊,当Q1,是高电平的时候控制Q2不输出,然后Q3也不输出,如果去掉Q2那不就是Q1导通,Q3就直接不 ...

你是要同相功能是吧,Q1导通,Q3也导通,那就改上拉电阻就行了,你放10欧的电阻上去,Q1导通的时候,直接将Q3的B极也拉低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的功率没算好导致发热大或者烧了。

网友E:
你用  6V  干嘛?
    后级  接了  什么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用  6V  干嘛?
    后级  接了  什么电路?

14楼有个详细图,控制和开启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4楼有个详细图,控制和开启用

G级  怎么不用   5V 加个10K  控制!

网友F:
电路没问题,应该是电阻的功率没算好吧,你可以借个5V电压验证下.

网友:
并联试试啊

网友G:
阻止可能错了,如果是用10K的话温度不会太高

网友:
在接几个接地电容,滤波一下

网友:
还一种方法,看电路,找个分压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G级  怎么不用   5V 加个10K  控制!

你说的是Q2,Q3的G级吗?因为我想到分压得到6V更简单点,所以才这样,加10K?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加的R1到R4都是用的10K,结果分压出来的就只有3.9V,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单独用R1和R2进行分压就有6V。关键是我没搞懂为什么R2到R1的接地却很烫,有时候还会烧掉R1.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阻止可能错了,如果是用10K的话温度不会太高

可我这用的是10K的呀,怎么还是很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路没问题,应该是电阻的功率没算好吧,你可以借个5V电压验证下.

借一个5V分压吗?还是直接给个5V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我这用的是10K的呀,怎么还是很高呢?

你可以算算12V除以20000欧的话是0.0006A,电流是非流小的。怎么可能发热量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算算12V除以20000欧的话是0.0006A,电流是非流小的。怎么可能发热量那么大。

嗯,我用1M的电阻分压试试

网友H:
我觉得你Q1g级是不是要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一个5V分压吗?还是直接给个5V控制?

当然是5V分压

网友F:
只是为了验证下电阻发热量,不考虑导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Q1g级是不是要加个电阻

不加电阻?哪怎么控制后面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为了验证下电阻发热量,不考虑导通条件.

可行了,我分别加了2个1M电阻解决,但是新问题出来了,Q1的D级接上100K电阻后,分压就只有0.5V了,这怎么回事?按道理不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我用1M的电阻分压试试

R1和R2分别用了1M电阻解决,但是出现的新问题,只要加上Q1和R3电阻(100K)后,分压就没电压了,就只有0.5V,这怎么回事?

网友I:
后继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后继电路有没有短路

自己设计的线路,全新后面无任何线路和元件

网友:
怎么可能呢,你是10K呀,又不是1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和R2分别用了1M电阻解决,但是出现的新问题,只要加上Q1和R3电阻(100K)后,分压就没电压了,就只有0. ...

你要考虑Q1导通情况,导通就并联了电压肯定低,自已计算去.

网友:
电阻也有瓦数的,你换个大点的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