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11):
今天收到一台好奇怪的问题,联想Y470开机掉电没CPU电压。你一按住主板就可以显示,你不按住主板有时候也可以跑个1.45就掉电,供电也换过,也还是一样,这种问题我还是第一次见,ZTM奇怪,你们碰到过这种问题?,情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换u11 试试

网友:
不清楚  一点一点的查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

网友:
按住???按哪里啊,,板层故障吗

网友:
风扇下面容易断线的

网友:
CPU电压有没有

网友:
断线  了  吧

网友:
换 u11 事实上

网友:
cpu 底座虚焊了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吧

网友:
虚焊了吧,加焊试一下

网友:
断 线 了 吧,

网友:
断 线 了 吧,          不线了吧

网友:
肯定断线 了  U11  你看看

网友:
测条件啊,动不动就问这些问题,太懒的人不适合做维修

网友:
CPU 电压看下稳定不

网友:
有些故障需要查下电路图

网友:
板子有没有变形,

网友:
按的哪里啊

网友: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网友:
等待分享成果

网友:
桥有可能掉点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等结果

网友:
空焊或者断线啊,;楼主查查条件啊

网友:
CPU座虚汗吧

网友:
慢慢的按,看按那个位置掉电,, 还有这个主板 PCB 风扇附近位置 容易断线 还有开关线 小板容易除问题,拔掉看看

网友:
缺电压掉电把,按住哪里不掉电 就修哪里,多半是供电IC虚汗

网友:
修好了告诉大家一下结果,期待楼主修好

网友:
给力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11 试试
对的,再把上面的一块换了,

网友B:
通病u11试了吗,好了,楼主来说下
南昌电脑维修1
没试过,我找找看
详情

网友C:
CPU 供电 查下19v 有没断线
南昌电脑维修1
我测试过正常的,都正常
详情

网友D: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吧 ,像这种问题最头疼
南昌电脑维修1
是啊,这种问题好头疼,还没好,在研究中
详情

网友:
那里有虚焊了。
南昌电脑维修1
我都焊了,还是一样,在研究中
详情

网友E:
按主板哪里会好就查哪里

网友:
还没好,还在研究中

网友:
我都焊了,还是一样,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主板哪里会好就查哪里

我看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吧 ,像这种问题最头疼

是啊,这种问题好头疼,还没好,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供电  查下19v 有没断线

我测试过正常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u11试了吗,好了,楼主来说下

没试过,我找找看

网友:
修好了,显卡后面掉了电容

网友:
加焊显卡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