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6-08-11):
一块联想主板 有3V5V 但是不触发,按开关EC脚NBSWON#(广达)有高低高的跳变  但是EC没有发出S5_ON,测EC供电3.3V为0,
实测PQ20没有导通  4脚0V,PQ17  2脚9.1V,  MAINON是0V   ,但是MAINON是EC来的正常吗 没有3.3V供电  EC也会发出MAINON?,该修什么呢 ,还是换EC   EC的晶振两脚电压和复位正常
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BIOS已经刷过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哎。。既然MAINON是0V。你最后怎么说 EC也会发出MAINON?,

网友:
+3。3V应该是3VPCU的后继电压。。开机以后才打开的吧??记得有些电路设计EC待机供电是待机电路的线性电压供给的。。

网友:
你找一下EC的AVCC PVCC这些脚   EC的供电是一个3.3V的线性电压。

网友:
看不到图片 啊    你们 能看到吗

网友:
先修ec供电

网友:
查ec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我是在这个帖子里面看到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8153-1-1.html  我现在是没有11脚AVCC3.3v\

网友:
MAINON是在S5_ON之后的信号

网友:
如果EC的工作条件是满足的,那就换EC,但是先要确定EC工作条件,要是不好确定,那不妨换个EC试试先,怎样省事怎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