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1.7A掉电(大伙帮帮忙)

楼主(2016-08-11):
上图 华硕k42jr 开机1.7A掉电

内存贴纸号k42jz

此机故障为开机电流上到1.7A多,有时候能到1.8a掉电,论坛好多人说是bios问题 刷了N多个不行,最后刷了4.0不掉电的bios确实不掉了,但是外接跟内屏不显示,外接键盘指示灯亮。。看到外接键盘指示灯亮以为是显卡坏了,就跟客人报价换显卡260 过了几天顺丰到货,换上新的显卡,还是一样的现象,外接键盘灯亮,内屏外屏不显示。。在刷回原机bios还是以前现象掉电。。显卡供电这些 都查了正常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上来求助,(bios刷了好多个,分都下载完了。。。)

网友A:
论坛里有确定好的BIOS  工厂版的 你先确定BIOS有没有问题 在修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确定好的BIOS  工厂版的 你先确定BIOS有没有问题 在修其他的

那里有工厂版的发个连接

网友:
我这个是确定好的  之前在论坛里面找的  改良过的BIOS

网友:
掉电就不一定是BIOS引起了,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看集显供电出来了没,还有VTT供电的那个电阻

网友:
掉电问题最难解决了

网友:
机子还没修好, 我把pch都换了还是一个鸟样我用示婆器打了EDID 波形一出来机子马上就掉电了。。。反正客人没吹那机子,有空就修修。。

网友:
还是没有找出是那里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一样的问题,楼主修好说一下

网友:
不上内存条,看下掉电不

网友:
好了吗我的也是

网友:
给的那么仔细 谢谢了

网友:
没修好,机子还在手上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问题

网友B:
我这板子是在开机 0、9 停顿2-3 秒 然后调到1.6 -1.8-1.7-2.1 亮机 ,我有这个板子可以卖给你 200 元 要吗?

网友:
我叫客人加点钱说跟他换板,看客人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板子是在开机 0、9 停顿2-3 秒 然后调到1.6 -1.8-1.7-2.1 亮机 ,我有这个板子可以卖给你 200 元 要吗 ...

我先跟客人说一下,让他加点钱跟他换板。。看他同不同意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这个教程哦

网友C:
你这个板测到EDID波形,说明CPU之前都正常了,电池也到1.7A,已达到亮机电流,但不亮机只能查BIOS,或EDID后的东西,比如屏的条件,屏供电是否有短路,或高压开启,亮度调节等信号,是否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测到EDID波形,说明CPU之前都正常了,电池也到1.7A,已达到亮机电流,但不亮机只能查BIOS,或EDID ...

屏供电,背光开启都没有。。。屏是换了新的,也是一样的现象,外接也不亮。。。

网友:
感觉掉电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好像记得这款板子在电池充电口边上有几个跳接的点 能强制开启各个电压 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