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不认内存

楼主(2016-08-11):
图1: 华硕P8H61-MLX3 PLUS R2.0主板上电不认内存,1、查各供电,没问题;查内存时钟,正常
2、查系统管理总线异常,一条是3.3V,一条才0.83V,打阻值,没明显异常;跑线经过一个2N7002的MOS管,系统管理上拉电阻为一个272的排阻,拆272排阻查阻值正常;拆MOS管,直接飞线连DS极,上电系统管理总线还是只有0.83V;看到CPU旁边有个电压调节的小八脚芯片,拆掉,再量总线上拉电压,还是异常;最后没办法,拆掉PCH,再量还是异常;至此吐血,没招了!大家还有招吗?

网友:
厉害啊    这个 问题 啊哟很不错啊

网友:
图纸上把链接的 原件全拆掉,还是0.38就 断线,飞线

网友:
把这条总线连接的元器件全部都拆掉,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A:
看看其他外接芯片,如网卡等

网友B:
楼主修的这么仔细一定有图纸和点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这么仔细一定有图纸和点位吧!

点位图倒是不难找,但是这次修倒是没有用点位图,一般会在桥旁,非常快就找到,像华硕、技嘉、富士康这些板,系统总线都连着MOS管,其它的牌子就直通!

网友:
从没植过H61的PCH,这次植球时碰到个问题,钢网上写着0.4的锡球,不知道是我买的那些球偏大点,还是钢网的网孔小了点,球没法从孔中通过,现在板子还在一边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其他外接芯片,如网卡等

谢谢提醒,我记得当时量的时候是有注意到这点,但是我记得网卡是没有连到这条总线上的,我再次量了一下,确定网卡和声卡都没有这条总线上,还有有一些H61的主板,这条总线是有连到IO上(这是我在技嘉B75的主板图纸看到的),但是我修的这张华硕板,这条总线是没连到IO上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一片一模一样的故障,直接报废了,

网友:
打下对地组织来判断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两张华硕H61M-E.也是不过内存,还没搞好呢,唉

网友:
进来看看大神们的教学,学习学习

网友D:
误杀桥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排阻和小8脚的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误杀桥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排阻和小8脚的芯片坏

桥是误杀了,但不是小八脚和上拉电阻的问题,除了割线路,就只有杀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两张华硕H61M-E.也是不过内存,还没搞好呢,唉

我不知道你已经搞了什么,可以交流一下,等我割完线路再把结果说一下

网友:
再次把272的排阻拆出来测,阻值正常,把近内存边连系统总线割开,再飞线过去,电压还是零点几伏,是不是内存在PCB层板中漏电了

网友F:
这个不是有点位图哈,看下到哪些地方,不可能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有点位图哈,看下到哪些地方,不可能不对吧。

确实是我的大意,因为没分没下载点位图,全靠手工跑线,忽略了两条内存间有个5脚的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已经搞了什么,可以交流一下,等我割完线路再把结果说一下

内存电压, 118  238  236  的电压都正常  0.75的也有电压,都刷过BIOS,也把原来的BIOS保存下来了。一有块加焊过桥,加焊过CPU座 。还是没有用,和原来的一样,有点怀疑就是坐子的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