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P

楼主(2016-08-11):
外接能显,接屏不显  电压都正常  显卡换过  BIOS刷过 还有啥地方吗   屏接口对地阻值测过正常 屏线确认没问题 求助

网友:
三板斧维修完  无果   需要根据时序具体分析下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还再研究下吗  好好收帖子看

网友:
这机你看看有没有显示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