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T9266将1.5V升压到9V取代万用表9V电池

楼主(2016-08-11):
用RT9266将1.5V升压到9V取代万用表9V电池

  之前曾经用三极管+电感做了做了一个万用表9V电池代用的电路,效果一般,待机状态下没过几天就没电了,更换电池也挺麻烦的因此干脆不用,看到网上很多朋友还想做这样的代用电路,今天有时间又做了一个,不过是用升压芯片来做的,没有具体测试电路效率,不过猜想应该比用三极管搭的电路好些,用我自己的万用表做负载,在1.5V工作电压时,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短路发声测试时电路工作电流30毫安,由于没有过多的万用表,我不知道万用表在9V时该档位下的电流,因此没有办法计算出效率。
  该电路在无负载时工作电流大概是1.5毫安(1.5V电池供电),因此是相当的省电。
  该电路在电池电压1V时可以正常启动。
  电路原理如下:

图一

  电路中没有设计开关,最好做个开关,接在电池正极,因为这个电路即使在万用表不用的情况下,还是有1.5毫安的耗电哦。
  想要更加了解RT9266的相关资料,请搜索该型号的datasheet.
  输出电压,设计时候是9V,由于电阻误差,实际8.9V,也是可以让万用表正常工作的。
图二

  PCB焊接,虽然有点丑,凑合着用吧,实际中并没有按照上面的电阻选择100K和620K,而是选择161K和1M电阻,使电路功耗更低。由于没有合适的电阻,因此把电阻并联了又串联,很难看,不过能够使用就行了。RT9266芯片为SOT23-6封装,体积很小,焊接时要特别注意1脚位置哦。
图三

  电路板的正面,很小,跟1元硬币相比
图四

  PCB文件,因为这个文件做的比较久了,实际跟上图的电路图有些出入哦,所以要做要自己调整了,不过关键的芯片引脚等重要信息没有错。下图中右上角的IN5819位置取消,把元件装在电路板背面,具体接法要参考电路原理图
图五

  这个电路很简单,只要接线没有错误,输出9V电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不用怎么调试。

网友A:
不明白 直接9V不是更好用  能量守恒

网友:
这种升压小板,好像淘宝有得卖!

网友B:
呵呵。。不划算啊。。直接用笔记本两节锂电串联可以用很久的。。再买个平衡充用半年充一次爽得很。。。

网友C:
不妥!这样会不精确,

网友D:
我晕, 用得着这么累吗,从笔记本坏电池里拆两个电池出来一串上, 还接一个充电头不就可以及了,看到快没有电了把可调电源接上最高不要调过7。4V  充到可调电源上,电流变很小了就差不多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直接9V不是更好用  能量守恒

9V电池不常用。得专门去买。 1.5V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划算啊。。直接用笔记本两节锂电串联可以用很久的。。再买个平衡充用半年充一次爽得很。。。

这也是个好方法。就是充电要弄好。。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妥!这样会不精确,

你测试过?
不能光拍脑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晕, 用得着这么累吗,从笔记本坏电池里拆两个电池出来一串上, 还接一个充电头不就可以及了,看到快没有 ...

这样做也不算小工程了。。。哈。
锂电充电、放电不弄好,会出人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也不算小工程了。。。哈。
锂电充电、放电不弄好,会出人命的。。。

好弄的好不, 把原万用表接电池那里的接两根线出来,。在把电池盖上搞个孔线能穿出来, 在直接焊接到电池的正负级上  充电头也是直接焊在串联好的电池正负级上
在把电池用胶带梆在万用表后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也不算小工程了。。。哈。
锂电充电、放电不弄好,会出人命的。。。

在说了,你充电时,不要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高于,7。4V
在充电里你可以看到可调电源上的, 充电电流的,只要电流不太高电池就不会发烫,怎么可能爆呀 别自己吓自己OK

网友F:
这样做不错哦,电流能达到万用表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不错哦,电流能达到万用表的要求吗>?

电流不是问题,能负担,用网上卖的小板套件更容易成功。

网友:
内阻影响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