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固态硬盘不重装系统,一键玩系统转移!

楼主(2016-08-11):
  自从固态硬盘上市以来,很多用户为了体验高效率决定升级SSD,但重装系统、安装应用程序以及重要数据传输转移让人很伤脑筋。下面小编教大家如何进行系统迁移而不用重装系统。

  系统迁移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复制

  在这里必须要明确一个概念:拷贝不等同于迁移。也就是说,即使你将原本系统盘里的所有资料全部拷贝复制到SSD中,也不一定能实现系统启动,甚至根本找不到启动盘。所谓系统迁移,是指将原来机械硬盘中的所有数据、所有指令以及所有设置都全部转移到固态硬盘中,想想确实是一件很给力的事情。

  借助软件轻松完成系统迁移

  有很多对硬件比较了解的用户,拿到一款新的固态硬盘时很可能就会直接安装系统,再陆续安装一些需要使用的应用软件,整个过程不复杂但是流程不少。如果你并不想这么麻烦,完全可以选择系统迁移的办法来实现。

  为了帮助用户轻松实现系统迁移,有很多固态硬盘出厂时自带迁移工具,我们也可以从网上搜索一些靠谱的工具来帮助实现系统迁移。只是SSD自带系统迁移软件,一般仅能识别自有产品,也就是能实现将系统从其他盘迁移到本品牌SSD中,如三星。

三星SSD数据迁移软件

  当然如果购买的SSD没有配备系统迁移软件,大家可以试试其他系统专业软件,这类软件网上也不少,如360xp迁移助手、EaseUS Todo PCTrans Pro、傲梅分区助手等,现在以傲梅分区助手为例,讲解一下怎样实现系统数据的完整迁移。

  1、下载傲梅分区助手,打开主页面。选择“迁移系统到固态硬盘”。出现如下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2、选中固态硬盘上的“未分配空间”,点击“下一步”继续。

  3、在这个窗口中,可以修改相关信息(包括大小,位置,和盘符),通常都保持默认设置。根据自己喜好设置好之后,点击“下一步”。

  4、阅读完“引导操作系统”注意事项后,可点击“完成”,返回主界面。

  5、来到分区助手主界面:可以看到“等待执行的操作”一栏,可以更改、保存操作。点击主界面左上角“提交”,并根据分区助手的提示信息,完成SSD 系统迁移。

图:选择迁移系统到固态磁盘这个选项

图:对目标磁盘进行分区大小调整

  要执行这些操作需要重启电脑。重启后在下次进入系统前程序将运行在PreOS模式来实现这些分区操作。在整个系统迁移过程中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其实,数据迁移过程也是一个多个零散文件写入的过程,用耗费的时间与你选择的目标磁盘实际写入速度有很大关系。

  系统迁移之后你还要做点什么?

  当PreOS模式下运行完毕之后,电脑会自动进入系统。这时依然是源磁盘的系统启动,并没有从SSD中启动。所以我们需要在BIOS里设置一下电脑的引导顺序。如果不想设置,将原来硬盘和新更换SSD硬盘的数据线对换,也可以实现自动启动。

网友:
拷贝,只是数据复制。系统转移,除数据外,还有分区信息、引导信息…,所以必须“克隆”或“镜象”,至于工具嘛,专用的通用的都有啦。

网友:
分区助手,迁移数据到SSD就OK了,简单的很。

网友A:
win8 win10能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8 win10能支持吗?

可以的哦 这就类似于复制文件的做法,理论都可以支持所有系统

网友B:
使用gost 硬盘对拷硬盘呢  这样可以吗   还是固态跟机械不能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gost 硬盘对拷硬盘呢  这样可以吗   还是固态跟机械不能这样做

这样也是可以的哦,你去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