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8-11):
A1370主板板号是: 820-3024-B 待机0.025正常 指示灯正常  开机触发到电流到0.130左右,拆机仔细看看没有进水痕迹,所以电感测下没有短路,上电测量电感发现CPU没有供电 这个都没有电压是有MAX15092发出的 f
先查询供电测量R7401供电5V 正常的在测量第2脚TON 电压在6V 左右正常
在查1脚控制EM ,问题出现了EM没有电压 EM来源是ALL_SYS_PWRGD这个没有输出电压

看到这样的场馆不多见,也没有这样场馆,先测量工作条件起,第5脚分压的1V左右,正常的第6脚3.3正常的
测量第1脚跟第7脚都没有电压=PP1V5_S3RS0_VMON,这个是1.5V没有
1.5v是由于PP1V5_S3RS0_FET这个转换过来的。

测量芯片供电正常 2脚ON 控制也正常,
没有输出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在淘宝上定了2个,

这个芯片在CPU旁边焊的时候小心点,我把CPU里三层外三层包起来的 在焊的

此机器已经修复 附上图纸点位图,软件,打包一起的

网友:
楼主技术流的一笔。

网友:
我去  高手修电脑就是不一样

网友:
苹果的图纸貌似看起来很麻烦

网友:
思路清晰 还是说苹果有图纸和点位好修多啊 要是没有点位图纸那就麻烦啦

网友:
宝贵经验,牛

网友:
一般我看到苹果的机器故障 我都要留个脚印。。。以后遇到的话可以借鉴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图纸加点位够实惠的,谢了

网友:
好技术,苹果的都没有修过,

网友:
太牛,不错啊修的好啊

网友:
留言备用。。有个A1370机器。。。

网友:
楼主厉害 ,苹果的名称和普通电脑 名称都不一样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进水的 擦擦 补焊就ok 无脑修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网友:
我都没有修过苹果机器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  啊  给力 加分

网友:
直接将Q7950拆掉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