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wifi和蓝牙干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11):
路由器内的wifi带宽默认20M与蓝牙频点重叠较多,以至于干扰严重,导致wifi与蓝牙共用时掉速严重,将路由器内的无线设置内默认带宽改为40M可以缓解甚至解决wifi与蓝牙共用时掉速的问题。

遇到此问题的各位极友可以登录自家路由器改改试试,具体操作基本上都是使用电脑打开“无线连接”选项内的“详细信息”里面就有网关信息,在得知网关信息后,在浏览器界面输入网关的IP,或路由器背面就有登录信息,按照登录信息提示进入路由器界面。将无线设置里的带宽设置:

具体需要设置的关键几点如下:

20M/40M更改为40M或将20/40MHz共存选项前面的打钩去掉,保存设置后重启路由器即可

(通常网关地址为192.168.1.1、192.168.0.1、192.168.1.100、192.168.1.200、192.168.0.253、192.168.0.254、192.168.1.253、192.168.1.254、192.168.99.1等)

以下是D-link DAP - 1332设置界面

以下是腾达 - A6设置界面

网友:
漏发一张图片,补发上来

网友:
蓝牙和无线理论应该不会有干扰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