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如何设置画面切换成竖屏?教程如下

楼主(2016-08-11):
现在很多商家用智能电视来当显示器用,但是由于特殊情况需要把画面设置成竖屏。然而电视厂家并没有这个功能,那就究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要看接入的信号源,如果是接的电脑的话是可以的。通过调整电脑的显卡属性里面的设置是可以达到的。 电视画面的话是不行的,电视厂家没有做这个模式的,不过可以通过电脑切换。

在电脑中把图像的显示做一些设定,很容易就可以在液晶电视中显示出来其步骤如下:

1、将电视机的信号源设置为PC模式。

2、设置电脑显卡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这是设置的关键,因为显卡的分辨率是适用电脑显示器的,对于16:9的液晶电视机只能是兼容,除非专门配套液晶电视机的显卡,一般普通的显卡达不到电视机的最高分辨率。为了与显卡配合,电视机都有一组固有分辨率和刷新率(在电视机说明书上有列表),必须将显卡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成与其中的一组完全相同,电视机才能正常显示电脑画面。具体的设置方法是,桌面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属性-设置,调节屏幕分辨率设置条,在高级中设置刷新率。

3、如果在上面的设置里激活2号监视器,并勾选扩展到桌面,还可以将浏览器或播放器往电脑显示器右边拉,直到电视机显示出来,这样就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