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前端摄像机与光端机光纤传输模式防雷方案 (二)
[安防]
前端摄像机与光端机光纤传输模式防雷方案 (二)

网友(2016-08-11):
一、设备布局状况
①主设备:枪式摄像机、光端机
②副设备:12V电源适配器两个
③传输模式:同轴视频线转光纤
④供电模式:就地取市电220v
二、防雷方法
①供电方面防雷:选用220V电源防雷器
②信号方面防雷:空白(视频线距离较短不需加防雷器)
window

网友:
距离远了必须这样做。光纤稳定,传输信号远。淘宝几十元的收发器都能传输25KM。

网友(2016-09-18):
光纤的 雷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