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修联想液晶屏

楼主(2016-08-11):
接了客户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屏幕不亮,拆机看到屏幕接口处被水大量腐蚀,无奈只有修屏试一试了,正好手里有一模一样的液晶屏对照着修,刮开线路板,慢慢的飞线.

亮机图片

网友A:
这个地方怎么会进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怎么会进水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哦,可能是客户放显示器的地方太潮湿吧

网友:
就是小修一下,呵呵

网友B:
这样也能修好,就算有图纸我也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怎么会进水呢,,

蟑螂进去了估计

网友C:
钱又到手了。。处理一下飞线。

网友:
实力的象征

网友D:
没几根线,运气太好了。
如果偏光膜进液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能修好,就算有图纸我也修不好啊

这个断线对照着一模一样的液晶屏很好修的,幸亏里面没有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钱又到手了。。处理一下飞线。

嗯 幸亏逻辑板没有烧,要不然我也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几根线,运气太好了。
如果偏光膜进液就麻烦了。

嗯嗯,如果逻辑板烧了也就修补好了,哈哈运气有点好,还幸亏有一模一样的对照着修的

网友E:
进水的板好多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板好多断线的

进水断线还好说,别烧了逻辑板就行了

网友:
还好元件没有坏,只断线。

网友F:
有对照的还好不然跑线麻烦

网友:
那几条线是干什么的 可以讲一下明白一点?

网友G:
厉害,高手啊。如果讲下原理让我们学习下,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客户用湿抹布擦的,淋进去了

网友:
有一样的东西 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对照的还好不然跑线麻烦

要不然真的麻烦了,幸亏有坏屏对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高手啊。如果讲下原理让我们学习下,不胜感激

逻辑板的原理真的不太懂,懂得太少了,只修过几次而已

网友:
厉害了  不的不服

网友:
楼主牛X,能讲讲原理学习学习

网友H:
这线飞这么远,,能稳定么

网友I:
焊工好些,还要是心要细。

网友J:
这个要是没有对比的 可真不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线飞这么远,,能稳定么

测试了几天比较正常,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焊工好些,还要是心要细。

飞线要的就是焊工和细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是没有对比的 可真不好办

没有对比逻辑板断线是比较难修的啦,不过这个屏比较常见还算好修

网友K:
这可不好找啊,厉害啊

网友L:
运气好,只飞线,没烧器件

网友M:
连接线的地方怎么不固定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可不好找啊,厉害啊

我找了个一模一样的屏对照着修的,要不然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运气好,只飞线,没烧器件

如果是坏了芯片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连接线的地方怎么不固定一下啊

拍照时候没有固定,后来用绿油固定了一下

网友N:
有相同的板子对照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相同的板子对照还是好修的

嗯,要不然很麻烦的,幸亏这个屏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对照的还好不然跑线麻烦

幸亏光断线,元器件没有损坏,要不然难修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怎么会进水呢,,

显示器进水不都是从散热口进吗

网友O:
这个图像又不能确定修好了。 接电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图像又不能确定修好了。 接电脑试过了?

我接电脑 试过啦,没有任何问题啦,我一般用这个测量一下再接电脑看的

网友:
那几根线干啥的

网友:
飞线也费点时间

网友:
挺费时间的,还得刮开线路板

网友:
这个地方进水也是够奇葩的 ,不过还是要恭喜了,毕竟修好就有大洋收的